回原点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03):
大神们都来讲述一下各款plc回原点的方法和优势,我用的三菱zrn指令,感觉这个指令回原点不太好用,在原点位的时候再一次回原点就会跑到后极限,会报警,所以很不好用,其他系类plc回原点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优点有哪些,请各位给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A:
FX3U的PLC会原点不会有这个情况的,西门子也不会有,欧姆龙也不会有

网友B:
三菱的FX3U等还有个DSZR指令回原点的,这个要好些。

网友C:
程序没处理好

网友D:
应该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E:
就这样 找的是下降沿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菱回原点就这样,不好使

网友F:
zrn是原点回归指令,它只适合当前位置在原点上沿的情况,在下沿或原点上必须通过手动将其移到原点上沿方可进行原点回归!三菱还有一个原点回归指令,DSZR即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这条指令就没那么多限制了,可以试着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条只适用于FX3系列plc的,指令用起来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