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这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5-06-0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转换啊。转换下就行了。

网友B:
双线圈吗?

网友C:
你怎么搞了两个END

网友D:
三菱的你加了程序进去后都要转换的。

网友E:
是不是直接点保存了吧,要F4一下再保存

网友F:
按F4编译一下 再保存 还有双线圈程序检查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G:
按F4编译一下

网友H:
编好末转换,新手?

楼主:
是新手
两张图

网友I:
看一下编程手册吧

网友J(2016-01-06):
点右键选转换

网友K:
你需要按下F4

网友I:
如果是在线编程模式,你不应该出错,估计你是初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