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问题

楼主(2015-06-04):
欧姆龙PLC如何解决输出端子不够用的问题呢

网友A:
不可以括展吗

网友B:
加扩展模块是最简单的吧。

网友C:
晕;是输出点不够吧?

网友D:
如果已经扩展到极限,那么只有想法并接输出或者升级硬件了

网友E:
差几个点?
楼主太抠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晕;是输出点不够吧?
一般都是加扩展模块的,还可以加单向二极管扩展

网友G:
加扩展。如果加不了啦换点数多的。

网友H:
选型没选好吧。那只能加下扩展了,不行也就只能从硬件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