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请教

楼主(2015-06-04):
各位好:
  想请问一下什么情况下,电机采用星接法?什么情况下采用三角接法?

是不是和功率有关?

 我有一个3KW和7.5KW的电机,应该采用什么接法?要不要星三角启动?

网友A:
星形和三角型,不需要星三角接。

网友B:
7.5直接启动都什么

网友C:
根据名牌去接,3KW以下一般380V是星接,三相220v可以角接。大于4KW 380V一般角接,大电机一般星接启动,角接运行。7.5KW可以直接角接启动。

网友D:
小功率的直接启动就好了。

网友E:
不大于7.5KW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F:
单个电机的功率小于电源(变压器)的总容量的20%(记的不是很清楚),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G:
需要什么接发,你看点击接线盒或者名牌。一般不大于10KW都直接启动,如果公司变压器够大,也大于10KW也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H:
星接法与三角接法主要是根号3倍电压关系。

网友I:
接法合工作电压有关

网友J:
我记得国产马达,4KW及以上均是使用角接,4KW以下均是使用星接。

网友K:
星形启动三角运行指的是同一台电机,现在有一台3千瓦电机一台7,5千瓦电机。

网友L:
和你的起动负载有关系

网友M:
目前4~100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都采用380V三角形接法,只有大功率异步电动机才采用3KV,6KV

网友N:
功率比较小直接启动就好了。

网友O:
按电机铭牌接,这个不一定,我这ABB的,3kW都是3AC380角接。

网友P:
回复 网友C:
正常都是看名牌的,还是不懂的可以询问一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我们做到平民化,好东西大家分享

_______
qlin注:
去掉公司名称,以“……”代之,其余保留。
20150605

网友Q:
按照电机铭牌去接,注意电源电压,

网友R:
是否用降压启动,主要考虑变压器容量是否足够大?电机所带负载是否重载?

网友S:
这个,一般铭牌上应该有标明的

网友T:
看你怎么用.基本安铭牌

网友U:
这两台功率都不大
我一般在≤7.5KW的是直接采用角型接法直接启动。
要是10以上的都采用降压启动或者上变频

网友V:
这么小的电机可以直启的。

网友W:
一般3千瓦一下的星接,,

网友X:
铭牌或接线盒的盖内侧都有接线图
隔壁才是标准

网友Y:
一般小电机买回来怎么接直接启动就行,大功率才星三角启动。

网友Z:
看功率,小功率一般直接启动就行10kw以下,大功率才星三角启动。有的时候7.5kw以上的为了保险,也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A:
看电机的铭牌,有星接380,角接220,和星接660,角接380

网友AB:
根据电机大小吧。

网友AC:
学习了,看负载情况了。

网友AD:
电机明牌上有呀

网友AE:
电机直接启动能到多大,是否仅仅与变压器有关。见过直接启动110KW的

网友AF:
直接看电机铭牌和接线图

网友AG:
电力局电网规定,大于7.5千瓦一般要星三角起动,以减小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AH:
这个各位楼主都解释不错。

网友AI:
都是小电机,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AJ(2015-08-02):
国产电机,4KW及以上均是使用角接,4KW以下均是使用星接。大于7.5千瓦一般要星三角起动,以减小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AK:
又是一枚菜鸟

网友AL:
本小辈认为关键是看线电压是多少伏,楼主说的是3kW和7.5kW电机。如果线电压是380v,3kW就应星接。7.5KW就应角接。直接启动就好了。大于10Kw以上才使用启动器。用星接启动,角接运行。是否如此,请各位前辈不要见笑,小弟才敢参加学习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