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好PLC啊

楼主(2015-06-04):
工控大神们 为什么我学PLC不管什么牌子 学完位逻辑指令 其他什么传送指令就学不下去了  学好PLC之前 还有有其他什么基础吗 本人学历较低 只有中专 但是真心想学好PLC 求各位认真指教

网友A:
认真读手册
一遍又一遍
虚心来请教
一次又一次
欲速则不达
基础要打好

网友B:
熟读编程手册和硬件手册以外还要实际动手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熟读编程手册和硬件手册以外还要实际动手做。

虽然实际动手做很重要,但是绝对不是指动手去接线,而是指动手去写程序,在写程序之前应该考虑好如何测试程序。

就像好多新手在没有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硬件就没有方向了,实际上,只要给模拟量输出模块正确的值,那么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模拟量模块来实际测试,如果你给出正确的值后,没有得到正确的输出,那一定是模块的问题了。

现代PLC编程中倡导结构化编程方式,标签化编程本身强调软硬件的分离,所以真正编程的话,只需要一个CPU就可以了,这就是为啥很多人通过模拟器就可以学的很好的原因。

一直说,要站在工程师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站在电工的角度看问题。

网友C:
和学历关系不大

我们总工程师就是中专学焊接的。我们是做自动化的公司。

楼主锁定一个品牌 一个系列PLC学习。 手册学不进去了 就看视频。  把各种例子都自己动手做做。不论哪种品牌哪种系列都是相似的。学好一种再用其他品牌时,顶多就是看看一些特殊用法的模块,还有些指令不太一样而已。

目前在国内西门子市场占有率最大约42%,其次是三菱约13%,欧姆龙约8%,AB约8%,施耐德7%,其他就更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学历关系不大

我们总工程师就是中专学焊接的。我们是做自动化的公司。

楼主锁定一个品牌 一个系列PLC学习。 手册学不进去了 就看视频。  把各种例子都自己动手做做。不论哪种品牌哪种系列都是相似的。学好一种再用其他品牌时,顶多就是看看一些特殊用法的模块,还有些指令不太一样而已。

目前在国内西门子市场占有率最大约42%,其次是三菱约13%,欧姆龙约8%,AB约8%,施耐德7%,其他就更少了。

西门子这个占有率大概连中大型机型都算上去了,日系主推小型机按这个算法亏死了,DCS传统厂商大概都不算占有率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对的 。

不过三菱Q系列现在用的也不少。

网友D:
多看多动手,多学多提问,多玩多接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的 。

不过三菱Q系列现在用的也不少。

Q系列的主力消费群还是台企。

网友E:
做维修电工真的很难有机会设计整套设备的PLC电气控制系统,包括前期的硬件选型工作。
所以说,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参考工厂现有的成型工控设备的PLC电气控制系统,读取出PLC内部的程序并打印出来,研究别人的控制工艺,控制算法,别人是使用什么思路去实现控制目的的。

网友F:
小型机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市场占有率差不多
中大型的西门子300有优势

网友G:
  买实物自己练

网友H:
进一个公司,底层做起,偷师学艺

网友I:
没有好方法,只有下功夫,文化不是学不好的理由,我只有初中,但不会阻当学习心。

网友J:
学历不是问题,但入门容易提高难。个人感觉只有在实际做工程中才能不断进步和深入吧。

网友K:
学历不是问题,买个便宜的二手的练习用,认准一门开始学起,精通了,其他的学起来上手就快了

网友L:
多看别人做的程序自己理解,然后自己写,仿真看有那些问题出现,但关键是读通手册还要有耐心恒心和胆大心细。

网友M:
找点视频吧。

网友N:
积累实际项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