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老师 三菱F740的板子 母线电压检测是0

楼主(2015-06-04):
三菱F740 18.5KW 母线检测为0 上电显示UVT IC6为M62301FP 测模拟电压输入16 17 18 19脚都正常 2 3脚没输出是怎么回事呢 M62301FP换过了也没用 想请教下各位老师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2,3,4是用来选择通道的,查查基准电压,还有12脚的电阻阻值,8脚的电容,直流母线电压接在那个通道?是不是没有被选中。5脚才是一个脉冲,先输出对地电压的脉宽,然后输出基准电压的脉宽,最后输出选择通道输入电压的脉宽

网友B:
记得坛里有位大神,好像是三菱终结者的名号,应该他2句就给你解释了,不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高人

网友D:
记得你模块不接的话好像是量不到电压的,它这个检测回路好像是经过模块的

网友E:
你的板子好像是氧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记得坛里有位大神,好像是,应该他2句就给你解释了,不过
三菱终结者的名号是 毛工 (无锡炎煌电子) 他最近比较忙,在炒股呢,呵呵。

网友F(2022-07-22):
cpu板与驱动板没有通讯上,也会显示E.UVT 查母线电压0V

网友G:
不插IGBT就得动手把N拉过去给运放供电,看图片你是没插驱动线嘛!

网友H:
电压检测电路,R119吧,与直流母线N端是悬空状态,找到N点连接上,就能检测到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