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新人,不了解自动化这方面的,连关键词都不知如何搜索。。。
因生产线上有不合格的产品,突然想到有没有这样一种机器人或设备,具有多个抓手(3手指即可),且可较为迅速(与人相比)的将不合格产品丢至一边,欢迎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想法,当混合的产品通过时,通过人眼识别,然后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标记追踪,在产品通过机器人(手)时,抓手将不合格产品及时带走。

网友A:
市面上只有单臂的机器人,多臂机器人因为成本的原因和性价比的原因基本上不会存在。
你想,一个手臂已经可以进行360度旋转,进行任意位置的抓取,相同的基座,干嘛画蛇添足再增加多一个手臂?而且多臂设计将导致系统更加复杂,会出现两只手互相打架的现象。

网友B:
机器人一般不带有抓手,用户可以根据自已需要做抓手放上去,有几个是可以,关机是机器人信号中可以控制这么多信号,另外抓手以及几个工件抓取来后总的重量不要超过机器人的额定公斤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产品多,综合起来不合格的相对也多一点,担心一只抓手操作不过来,另外您说的互相打架也确实是个问题。我想在传送带上部布置一排抓手,产品经过时只进行上、下、抓、放的动作,相当于直线操作了,不知这种相关设备您是否了解。另外产品质量很轻,可以理解为一块糖的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械手是否可以实现呢?麻烦您看下我在四楼的回复,可否给点建议

网友C:
不知是要取代人工判断合格还是取代人工搬运不合格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想法是人工判断“不合格”,然后标记,由机器将不合格品抓取出来。当然机器能智能判断最好。

网友D:
直接选用并联机器人+视觉,现成方案大把

网友E:
思路很好,关注中。

网友F:
这种视觉机械手就可以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