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LC之前的通迅

楼主(2015-06-04):
请求各位工控大神帮忙解惑 感谢!

1.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与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要注意的?

2.通迅方式多种,包扩: 以太网通迅, CAN, CC-LINK ,485 等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简单? 哪种最常用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经济

3.以太网通迅 一般用哪种通迅协议? ProfiNet、 EtherCAT、Ethernet/IP ? 哪种简单常用?
 485又用哪种协议? Profibus ,Modbus  ? 哪种简单常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严格来说,PLC是底层的控制执行器和数据采集器,互相之间很难独立进行数据传输通讯的,尤其是不相同的品牌PLC,因为厂家技术专利的原因或者技术壁垒的原因。
比较容易实现的就是使用上位机,通过上位机的中转数据进行不相同品牌的PLC之间传输数据,实现数据共享。共享数据的组网方式,要具体到某品牌某型号去分析。

网友B:
通过模块转成相同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严格来说,PLC是底层的控制执行器和数据采集器,互相之间很难独立进行数据传输通讯的,尤其是不相同的品牌PLC,因为厂家技术专利的原因或者技术壁垒的原因。
比较容易实现的就是使用上位机,通过上位机的中转数据进行不相同品牌的PLC之间传输数据,实现数据共享。共享数据的组网方式,要具体到某品牌某型号去分析。

通过上位机,速度会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模块转成相同协议的

要实现通讯 ,协议肯定要相同 ,

网友A:
回复 楼主:
除非是要求数据传输率非常之高的系统里面,比如PLC内部10毫秒采集一次数据,1秒采集到的数据就是100个,而且要在2秒的规定时间内之内必须将数据共享给其他的PLC。
这样的话,建议整个系统使用光纤进行通讯吧。

网友C:
远距离就走光缆 以太网
近距离可以走串口通讯

RS485用的profibus多一些。 modbus在智能仪表 启动器用的多一些。还有自由口通讯,点对点通讯等。
以太网中TCP/IP 还是PROFINET 都差不多,PROFINET更方便。

有的协议只有相同品牌才可使用。如西门子的S7协议。
相同品牌之间的通讯比不同品牌肯定要简单的多。
+1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求各位工控大神帮忙解惑 感谢!

1.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与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要注意的?

2.通迅方式多种,包扩: 以太网通迅, CAN, CC-LINK ,485 等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简单? 哪种最常用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经济

3.以太网通迅 一般用哪种通迅协议? ProfiNet、 EtherCAT、Ethernet/IP ? 哪种简单常用?
 485又用哪种协议? Profibus ,Modbus  ? 哪种简单常用?

不同品牌PLC之间通信
如果是有线通信,则一般物理层采用RS485,通信协议可选择自定义协议或者MODBUS RTU协议;
如果是走以太网,则还是上述结构,可以每一个PLC的485口加一个MODBUS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距离就走光缆 以太网
近距离可以走串口通讯

RS485用的profibus多一些。 modbus在智能仪表 启动器用的多一些。还有自由口通讯,点对点通讯等。
以太网中TCP/IP 还是PROFINET 都差不多,PROFINET更方便。

有的协议只有相同品牌才可使用。如西门子的S7协议。
相同品牌之间的通讯比不同品牌肯定要简单的多。

相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多数还是485吧, 现在用CAN的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求各位工控大神帮忙解惑 感谢!

1.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与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要注意的?

2.通迅方式多种,包扩: 以太网通迅, CAN, CC-LINK ,485 等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简单? 哪种最常用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经济

3.以太网通迅 一般用哪种通迅协议? ProfiNet、 EtherCAT、Ethernet/IP ? 哪种简单常用?
 485又用哪种协议? Profibus ,Modbus  ? 哪种简单常用?

不同品牌PLC之间通信
如果是有线通信,则一般物理层采用RS485,通信协议可选择自定义协议或者MODBUS RTU协议;
如果是走以太网,则还是上述结构,可以每一个PLC的485口加一个MODBUS网关;

第二条, 不是有以太网模块吗? 为什么还需要在485口上加?  这个MODBUS网关是个什么样的东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求各位工控大神帮忙解惑 感谢!

1.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与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要注意的?

2.通迅方式多种,包扩: 以太网通迅, CAN, CC-LINK ,485 等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简单? 哪种最常用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经济

3.以太网通迅 一般用哪种通迅协议? ProfiNet、 EtherCAT、Ethernet/IP ? 哪种简单常用?
 485又用哪种协议? Profibus ,Modbus  ? 哪种简单常用?

不同品牌PLC之间通信
如果是有线通信,则一般物理层采用RS485,通信协议可选择自定义协议或者MODBUS RTU协议;
如果是走以太网,则还是上述结构,可以每一个PLC的485口加一个MODBUS网关;

第二条, 不是有以太网模块吗? 为什么还需要在485口上加?  这个MODBUS网关是个什么样的东东?
小型PLC里很少有直接支持MODBUS TCP的,所以要在它支持MODBUS RTU的基础上加一个MODBUS RTU转MODBUS TCP的网关!

网友D:
对于小型PLC来说,我说的方案绝对是最好的!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转ModbusTCP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求各位工控大神帮忙解惑 感谢!

1.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与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要注意的?

2.通迅方式多种,包扩: 以太网通迅, CAN, CC-LINK ,485 等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简单? 哪种最常用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经济

3.以太网通迅 一般用哪种通迅协议? ProfiNet、 EtherCAT、Ethernet/IP ? 哪种简单常用?
 485又用哪种协议? Profibus ,Modbus  ? 哪种简单常用?

据我了解的,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台达、永宏、信捷、产电、汇川、施耐德、罗克韦尔、英威腾、基恩士等小型PLC都有支持MODBUS RTU的型号的!所以不同品牌PLC之间通信,走MODBUS RTU协议是条可行的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ModbusTCP

然后用以太网的方式通讯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求各位工控大神帮忙解惑 感谢!

1.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与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要注意的?

2.通迅方式多种,包扩: 以太网通迅, CAN, CC-LINK ,485 等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简单? 哪种最常用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经济

3.以太网通迅 一般用哪种通迅协议? ProfiNet、 EtherCAT、Ethernet/IP ? 哪种简单常用?
 485又用哪种协议? Profibus ,Modbus  ? 哪种简单常用?

据我了解的,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台达、永宏、信捷、产电、汇川、施耐德、罗克韦尔、英威腾、基恩士等小型PLC都有支持MODBUS RTU的型号的!所以不同品牌PLC之间通信,走MODBUS RTU协议是条可行的路子!

版主,您的意思是 这些品牌的PLC自带485(如台达)或选配的485模块(如三菱485BD) 都是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 是吧,
那么要将MODBUS RTU转成TCP ,做这种模块的都是一些杂牌,每个485配一个转换模块也挺麻烦

网友E:
这个问题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是新系统,很好办,都按一个协议做就是了.
如果是想将在用的各个PLC连起来,有的可以,有的就可能要换PLC
关键还在你要连起来要做什么
最起码要有一个通讯口,哪怕是232或485
参考1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求各位工控大神帮忙解惑 感谢!

1.不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与同品牌PLC之间通迅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要注意的?

2.通迅方式多种,包扩: 以太网通迅, CAN, CC-LINK ,485 等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简单? 哪种最常用
 这些通迅方式 哪种最经济

3.以太网通迅 一般用哪种通迅协议? ProfiNet、 EtherCAT、Ethernet/IP ? 哪种简单常用?
 485又用哪种协议? Profibus ,Modbus  ? 哪种简单常用?

据我了解的,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台达、永宏、信捷、产电、汇川、施耐德、罗克韦尔、英威腾、基恩士等小型PLC都有支持MODBUS RTU的型号的!所以不同品牌PLC之间通信,走MODBUS RTU协议是条可行的路子!

版主,您的意思是 这些品牌的PLC自带485(如台达)或选配的485模块(如三菱485BD) 都是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 是吧,
那么要将MODBUS RTU转成TCP ,做这种模块的都是一些杂牌,每个485配一个转换模块也挺麻烦
那你说咋办啊?不然就统一品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大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