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5-06-04):
想了好久找不到原因,真蛋疼!,是这样的,我用PLC内部时钟没问题,就是将D8013~8015分别传D60三个连续地址,M101工作正常,但是读取触摸屏的时间 到D60时,D61分 D62秒,M101是这样的工作的,比如2点59开,3点5分关,M101在3点是突然断开,马上接通,断开时间估计是一个扫描周期吧,因为我电脑上监控其触点,都不看到是断开的,只看到我输出的复位了下,本来期间是不会断开的,只到达到了设定时间才会关掉,求师傅解释下,怎么会这样

网友A:
呵呵;一下说用PLC的时钟,一下又去读触摸屏的时间;

网友B:
为何要读触摸屏时间,是设定某个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下说用PLC的时钟,一下又去读触摸屏的时间;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前者可以,但后者就不行,我要用屏的就不行

网友C:
你可以分开比较

网友D:
屏的有时钟吗

网友A:
如果你用屏的时钟,可以将时钟传到PLC内对应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