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北奇的BQ280的主板拆不下来,请教如何拆卸!谢谢指导!

楼主:
里面的扳子有两块,上下层放置,上层有螺丝,下层也有螺丝.下层有螺丝连者散热片.我是新手不知怎么下手,请师傅们指导!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这种变频器,可以向厂家求助!

网友B:
没有越到过这种,能不能上个图?

网友C:
不知道 ,你上图看看啊

楼主:
在第一层电路板下面还有一块板,下面的板子连者散热器,都卸不下来。请教

网友D:
拆管,非常麻烦   六个单管用空心针完全断离电路板

楼主:
哪六个单管呢?

网友E:
要扯开IGBT,几个大焊点,0.75KW不值得修,不好试,扯开不方便,反复多次。

网友F:
经常遇到这种设计:设计这种变频器安装方式,即使不考虑售后修理,也要考虑生产线上的安装效率吧?生产线上,怎样的安装顺序?安装IGBT到散热器上----上电路板----焊接管脚----,上电路板时,IGBT的多个管脚如何对得准电路板的管脚焊孔啊?
也许还有其他好办法?

楼主:
买个新的要什么价格呢?

网友B:
台达小机器就喜欢这样搞,得要把模块吸空才可以拿出来板子的!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