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我们公司用的是安川7S系列伺服,伺服驱动器电源L1,L2,L3是三相220V,而同事图纸上只接了2根线。L1接火线,L2接零线,L3没有接。同事告诉我这样接是没有问题的。
    1.请问既然这样接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用3根电源线呢?
    2.这样有什么安全隐患?

网友A:
三相的稳定,单相当能也能使用,但是整流模块会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用有什么不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网友B:
试机时或调试时都是这样接线的.和220V变频器带小型电动机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C:
3相整流稳定,单相整流能源提供能力只有3相的1/3

网友D:
有疑问,加 ,工控系统讨论 52251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