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屛ET070组态入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04):
图中连接管道怎么来的,不带盖的水箱又是怎么画?

网友A:
说来也巧,前几天下载了步科的组态软件也想学学。打开软件的帮助选项有PDF文档,关于画图有详细说明。

网友B:
“元件” 图形 里面可以加载 可以自己绘画 我也经常用步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按照PDF手册一步一步操作,到了这里卡住了。

网友A:
直接用阿道比打开knic安装目录里的pdf文档试试
我的电脑正常

网友C:
如果没记错的话,管道好像就是直线吧;水箱好像是多边形。试用过一次,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元件” 图形 里面可以加载 可以自己绘画 我也经常用步科的。
这个做的不错!
比我们的废水系统做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记错的话,管道好像就是直线吧;水箱好像是多边形。试用过一次,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对啊 直接画就好
而且图库里面本身就有管道这些东东

楼主:
多谢,稍有点入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请教水箱是怎么画出来的?要是敞开不封口的图形内部没法做背景色,图中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