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之后又正常

楼主(2015-06-04):
   今天大功率设备熔化炉在使用中,(电阻炉).由于电阻丝脱落。形成短路。造成电流增大,发现后停机,检查晶闸管KP300双向全通。管子已坏,停30分钟后,又测量正常。请大家帮我分析。能不能再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了,比较冒险

网友B:
可以用,注意散热

网友C:
应该没问题的,接着用。

网友D:
软击穿吧,没事就继续用。

网友E:
应该可以用吧,但要注意跟踪观察几天,看性能是否稳定

网友F:
可能温度降下来后,测量又正常了。

网友G:
可以试一下,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H:
最好不要再用,免得给自已制造麻烦。

网友I:
这种情况以后大部分还能继续服役,
但是要注意观察。

网友J:
软击穿,如果不能关断就麻烦了

网友K:
用估计是可以用,不过也是老化寿命不行了。

网友L:
还是不要用了,一会坏了又是停机!

网友M:
应该有过流保护,最起码是快融!
你还可以继续应用

网友N:
软击穿,不要用了。带电后,还是会导通的。不可控

网友O:
最好不要用了

网友P(2015-08-04):
可以试一下,不行再更换新的。

网友Q:
还有这种情况,我建议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