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我的机子是施耐德ATV71 18.5KW,被恢复出厂设置后,功率改不了,最大能改到1.5KW,现在一上电就报INF1,功率不匹配。谁有功率芯片的程序啊,AT24C08的?有的也可以买你们的。QQ:390045051

网友A:
是不是哪里还有问题没有修好,你恢复出厂设置不会把功率参数复位的,只是会把用户参数重置

网友B:
我有 好的主板

网友C:
'电就报INF1,功率不匹配'是CPU板的功率不对,没有与底板的功率恢复一致,控制盒可能有问题,替换试一下。

网友D(2016-02-16):
这种机器18.5的直接可以匹配功率的,多按几下ENT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