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的系统自带的plc,不知道犯什么神经,大家看看

楼主(2015-06-04):
广数的系统自带的plc,不知道犯什么神经,大家看看,这只是其中的一张,还有很多没有上传的,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
刚才的放反了

楼主:
大家看看R91.4

网友A:
没看出什么问题,楼主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B:
就是颜色是红的,,有什么啊

网友C:
拍清楚点,眼花。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红色代表闭合,R91.4的线圈没有闭合,而开点确是闭合的,见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红色代表闭合,R91.4的线圈没有闭合,而开点确是闭合的,见鬼了!

网友D:
眼看花了也没看明白

楼主:
红色代表闭合,R91.4的线圈没有闭合,而开点确是闭合的,见鬼了!

网友E:
没看太明白

网友F:
线圈是没变红色,不过线圈左边好像多出一点来。
或者说那不是普通线圈?因为线圈前段没有看见自锁点。

网友G:
外部元件没闭合,你查查线路。也有可能是输入点坏了~

网友H:
如果内部控制没有输出,你看看是不是外部输出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