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4):
今日需要用到一个交替输出电路,即按钮点动一次继电器导通,再点一次断开。
成本问题不想用PLC,请问诸位能不能用一般的继电器实现?

网友A:
老掉牙的单键启停电路,讨论过多次,论坛搜索下就有。

网友B:
可以啊,, 不用单按钮启停,,就用一个按下不能复位的,再按下复位的按钮就行了啊

网友C:
一个自锁按钮搞掂。

网友D:
还是一个普通+1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简单。

当然自锁按钮更简单。

网友E:
三个中继加一按钮就可以

网友F:
一个自锁按钮就可以搞定,或是一个普通按钮加2个中继也能搞的定

网友G:
这个不难实现的。好好想想。

网友H:
简单啊,台湾很多设备是这样控制的,甚至可以按下准备,在按一下才运行,很简单的,成本低的可怜

网友I:
试试棘轮继电器

网友J:
用接触器更麻烦。这个线路不实用。

网友K:
论坛里还真有这个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个中继加一按钮就可以

支持 3个中继加1个按钮也可以

网友L:
很怀疑楼主是不是业内人士,业内人士的基础知识:星三角电路,正反转电路,单按钮电路。

网友M:
这个网上搜搜就有的。无须在论坛里找。

网友N:
还有一种旋钮开关,也可经实现这个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小辈愚钝,肯请赐教,最好能够供图。谢谢

网友B:
自己找啊 ,,够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您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三涂两划就画出来,还望不吝赐教!
现在论坛做大了,东西很多,要找也不是件容易的是呀

网友O:
回复 楼主:
这话我爱听啊 啊啊呵呵。我们一路走来都在成长中。

网友P:
一个手动复位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Q:
你把plc控制的转成继电器线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