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继电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5-06-04):
请教一下各位:
如图所示:
s7-200继电器输出电路中,按手册所示,如果接直流电的话,1L,2L是需要接直流电的正端的。
但我觉得既然是继电器输出,1L,2L接负端也可以。不知道我的猜想对不对?
我现在做一个控制箱,想试一下,但又怕搞坏了PLC,所以想请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A:
1L 2L接正负都可以,只要直流负载不要接错就行。

网友B:
既然都可以,就按说明书接吧!

网友C:
没有看说明书,直觉1L、2L应接直流正,驱动继电器的应是晶体管,是有极性的。

网友D:
继电器接正接负都可以,接220V AC也可以

网友E:
还是照手册上来吧

网友F:
放心吧 楼主 只要两边形成电压继电器就能动作。

楼主:
我因为控制需要,Q要接+24VDC,那么1L 2L只能接-24VDC了。
上面各位大虾有不同意见。
还是想请问一下,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G:
回复 楼主:
所谓Q*.*与1L、2L之间就是一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你说怎样接正确?

网友H:
搞清楚继电器的线圈 和触点就明白了

网友I:
继电器输出的话是没有正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