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连接下位机PLC,可以用组态王搭建仿真吗?

楼主(2015-06-05):
没有PLC实物,可不可以用组态王搭建画面进行仿真,能不能应用梯形图程序? 或者只是让搭建出来的图按控制方案来运动可以吗? 我想做像图片上的车库,请问需要掌握一些什么,需要了解哪些组态王的内容。x

网友A:
没有plc可以仿真。首先建立画面,然后定义流程,最后用屏的内部变量实现过程。

网友B:
没有实物终究是,镜中花,水中月。到头来还是从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一个亚控仿真PLC,在那个COM1里。是要搭建画面,然后导入PLC程序吗?我该具体怎么操作呢?我需要学习哪些知识 求指导,我这个设计应该不复杂,我要尽早完成。所以求帮助指导

网友A:
组态王没用过。但是如果只是学习组态王的组态,可以用组态王的内部变量来模拟过程。如果是虚拟plc那就要看具体的组态王的软件了,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C:
可以配合PLCSIM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组态一个直观的 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