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状态字是学习S7-300/400的难点之一。状态位一共9位,我曾经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某些状态位在用户程序中应用的例子?深入学习后才知道,有3个状态位与用户程序无关,初学者完全可以不用管它们。它们是首次检测位/FC、状态位STA和“或”位OR。
S7-200等PLC用LD和LDI指令来表示电路块开始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S7-300/400没有这样的指令,它是用首次检测位/FC的状态为0来表示一个梯形逻辑程序段的开始,或串并联电路块的第一条指令。下面是一个程序段的程序:
A           I0.0
A           I0.1
=            Q0.0
执行第一条A指令时,首次检测位为0,CPU将I0.0的值存入状态字的第1位RLO(逻辑运算结果)。这条指令并不做“与”运算。因为此时只有一个操作数,也不可能做“与”运算。
可以把第一条A指令改为O(“或”)、X(“异或”)指令,它们都是将该指令中I0.0的值保存到RLO。
状态字的第2位为状态位(STA),STA位与位逻辑指令中的位变量的值一致。它只是用于语句表的程序状态监控。
状态字的第3位为或位(OR),在将两条串联电路并联时,CPU首先计算出两条串联电路的“与”运算结果,它们分别用RLO和OR位来保存,然后再对它们做“或”运算。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这3个状态位用于CPU 的内部操作或监控,它们与用户程序毫无关系。下面还有两个有力的证据可以确认这个结论。
1)指令“L  STW”将状态字装载到 累加器1,但是它不装载状态字的 /FC、STA和OR位。为什么?因为这3位与用户程序无关,用户程序得到它们也没用。
2)与状态位有关的指令有逻辑控制指令和状态位触点指令,这些指令都与这3个状态位无关。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2016-01-04):
正好今天碰到了这个问题,看来不必纠结了额,谢谢廖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