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botstudio出问题啦!!!急求

楼主(2015-06-05):
从布局创建系统的时候出问题了,求大神解释?

网友A:
应该是robotstudio软件问题可能或是时间到期,或是重新安装一下软件,或是去 订一个新的软件安装 !
你的是什么系统的电脑,安装的哪个版本的软件,建议重新安装 ABB 机器人仿真软件,如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624878398.23.yYHrsn&id=45248707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