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楼主(2015-06-05):
通过200plc处理压力传感器显示的重物重量在smart 700 触摸屏上显示,现在客户要求放大显示的数方便观察,只剩个触摸屏以太网接口了,我想通过数码显示(仪表)跟触摸屏通讯放大数值,这个能实现吗?怎么实现?

网友A:
放大? 数据原来小点看不清楚,变大吗?

PLC上数据不是在屏行显示了吗?  为什么还要仪表再和屏通讯?

主要没听明白这个放大数据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客户意思说触摸屏太小不方便观察数据,

网友A:
实现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也可以弄个大点具有通讯功能的LED显示板。

可以在网上搜搜或者去电子大厦买。

网友B:
接到办公室电脑上看。

网友C:
这套设备是你们的嘛,问题处理很简单啊!客户觉得压力数值小可以将smart 700 里压力窗口调大,7寸屏应该也不小吧。再不行换smart1000。楼上也说了 客户如果想接到办公室的话应该是跟plc通讯,没记错smart 700属于低端屏不具备以太网连接功能那个端口只是传程序的。

网友D:
smart屏 485和以太网不能同时用

网友E:
直接加装4米*3米电子看板,485通信或者以太网通信
还看不清楚就采用超大型LED显示板矩阵

网友F:
楼上的方案我赞同
上电子板绝对够大
要是还不满意就上LED屏
采用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