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见上图:请问A,B,C三个接线柱的电流应该是多少?380V,星型接法的加热管。

网友A:
总电流27A左右

网友B:
同意楼上 27左右

6000/380/1.732 * 3 =27.3A

网友C:
为什么不采用角形接法呢?

同样功率电流要小很多............

网友D:
你这道题有点绕,380V的加热管单个2KW吗?接成220的电压,电流会变小,问的是单个加热管的电流?

网友E:
27A左右,粗算18KW*1.5倍表情细算6000*3/(380*1.732)=27.348972894129,但是发热管通电后阻值会有点变化,大概就是在27A左右。

网友F:
我想楼主问的是ABC三个点的电流,A点为27,B点为18,C点为9A

网友G:
电热管,380V3相供电,每个千瓦1.5A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想楼主问的是ABC三个点的电流,A点为27,B点为18,C点为9A
同意。

网友I:
A27,B18,C9.

网友J:
没读过书不知道啊

网友K:
著名的基尔霍夫节点定理,流入电流等于流出电流。

网友J:
不知道啊 ,,没上过学啊

网友L:
ABC三点独立的27A多
这条线路总的就不止了!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的解答。

网友M:
大家物理学的都挺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大家物理学的都挺好。
没学过物理你就一边站好啦

网友N:
一个单根13A左右

网友O:
楼主这个图纸做什么设备的

网友P:
       三相平衡的话,A点36A   B点24A     C点12A

网友P:
     主零线上应该没电流吧!

网友Q:
这是单相220v的加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