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今年忙着炒股自己维修很少,多交给徒弟们去修了,今天饭后客户拿来西威变频器,电梯坏了急用,故障无显示,有24V电压,主板POWER灯微亮,就拆开检查,西威变频器开关电源分二部分的,驱动,风扇等用电在下板子,主板和+ -15V等供电在上板子,下板子24V到上板子开关电源供电,开关芯片用的是14脚贴片UC3845,

主板POWER等微亮说明上板子开关电源有电压输出,只不过是电压偏低,或负载有短路现象。耳朵听听开关变压器有起振声音,查UC3845供电8v(正常9V左右)偏低,查UC3845--14脚2.6v(正常应该5v)偏低,直接换供电滤波47uf35v.UC3845各电压正常,装机上电,启动继电器有吸合声,面板显示正常。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很好的一例电梯变频器维修案例。谢谢分享。

网友B:
  楼主怎样试机的?这个好像要带编码器

楼主:
没动参数沒试机,直接叫客户拿走上机,是电梯维保的老客户。

网友C: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样试机的?这个好像要带编码器
电源故障,修好电源后,一般问题不大,不试机也可。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给别人修过,也是电源坏了,好了后装到电梯上去试,这货是电梯维保公司的,当时对这电梯不懂,被坑,说没修好。报个什么几号警忘了,我才发现这个是带编码器的,后来是明白被坑了,我当时也没法反驳,后来也就不再联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给别人修过,也是电源坏了,好了后装到电梯上去试,这货是电梯维保公司的,当时对这电梯不懂,被坑,说没修好。报个什么几号警忘了,我才发现这个是带编码器的,后来是明白被坑了,我当时也没法反驳,后来也就不再联系了。
楼上类似的事前些天我也碰上,修理一个柴油发电机控制电脑,原本是没显示,电源故障,修有显示正常,也能正常发电一阵,报故障,客户坚持认为没有修好,对柴油机部分也不通,不好确定什么故障,也就认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哎,修的杂,知识面也得杂,要不然以后难要钱。

网友F:
高手啊 膜拜一下

楼主:
高手谈不上,共同学习!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个机器,现场说报接地,回来没有编码器没法上电,没法下手啊

网友H(2015-12-05):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我拿来的时候是电源问题,修好电源,让客户试机,他们说运行报0105变频器故障,求教各位师傅这个咋试机啊?

楼主:
0105应该是梯子主控板报的故障吧,没办法,自己去现场试机。我修的西威客户每次多会把详细故障告诉我,自己不需要去现场,上个月到现在修了4台机子,其中一台主板坏叫客户自己去买主板,其他三台全部是电源部分通病。只不过我收他们费比较低。

网友I(2016-01-30):
想学习学习,但看不清楚24V接线引脚,可以告诉吗

网友C:
西威变频器无显示,丢程序,电脑CONFIG99无法连接,上行报IGBT故障,均可一站式解决!

网友J(2016-12-21):
楼主这种分享的精神 值得学习 !

网友K(2017-10-17):
谁知道调什么参数能使用面板启动调速试机

网友L: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样的分享值得学习敬佩 !

网友M(2018-10-12):
巨人通力电梯,配置用的就是西威变频器,确定是变频器问题,电梯只能一个方向运行,能确定是哪的问题不?

网友N(2020-05-20):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G:
没有编码器也可以上电,只是理所当然报警编码器通信故障,当然报警历史记录里还有其它故障报警。
处理其它报警故障,直到只有编码器故障,OK。

网友O:
也修过3台  电源问题 用户不让动参数两台没有试机
一台不是电梯的用户说会调参数让试机 结果试机完好用户调参数麻烦,原来他拿电梯说明书调通用款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