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如题,robotstudio 5.15我安装好了注册表位置也找到了,看了网上别人的破解方法,但是我的注册表值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不知道怎么去修改这个16进制的数据。求大神告诉详细方法,谢谢了;。

楼主:
就是ABB编程软件啊,求5.15版本破解或者激活码

网友A(2015-08-08):
打开注册表后,找到该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SLP Services]
这是Window 32位电脑的位置,如果你的电脑是64位的,那么位置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SLP Services]
进入之后,在右侧找到NoLockData键
双击NoLockData键,打开一个面板,拉到最后先后找到两个“D2 08”,把前一个“D2 08”修改成“F2 08”,后一个“D2 08”不要改动!

这6分悬赏是我的了!说话要算数哟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