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请教下三菱Q00的编程口想扩展为两个,三菱有这样的产品吗?有的话什么型号的,我没找到。三菱的技术服务一直忙,在这里请教大师!

另外它的编程口是232还是422,与FX的一样吗?编程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三菱Q00的编程口想扩展为两个,三菱有这样的产品吗?有的话什么型号的,我没找到。三菱的技术服务一直忙,在这里请教大师!

另外它的编程口是232还是422,与FX的一样吗?编程线是不一样的

1、您可以为您的Q系列机架扩展QJ71C24N串口通讯模块来实现您的功能,透过通讯模块您可以对您的PLC进行编程等作业。
2、三菱Q系列CPU带有的编程口为RS232方式,并不能使用FX系列的编程线。

网友B:
以后可以选择Q00UCPU,这个有自带两个编程口,一个232,一个迷你USB口。

网友C:
不推荐Q00-感觉性能还不如3u

网友D:
呵呵;这个是不能像三菱FX1N FX2N加个BD板就可以扩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只是为了目前生产线的调试方便,用通讯口连接了一块触摸屏。如果再添加模块就增加了成本,没什么必要了。
我记得以前看过好像FX的编程口时232,Q系列的时422的,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可以选择Q00UCPU,这个有自带两个编程口,一个232,一个迷你USB口。
它没有可以用现有的一个编程口扩展为两个的板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比3U的可以扩展的点数多,这点是3U比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是不能像三菱FX1N FX2N加个BD板就可以扩展的;
那看来只能是调试的时候拔下来触摸屏了,有些不太方便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试过通过触摸屏连PLC么?

网友B:
如果是用三菱的屏连接PLC,那通过三菱的触摸屏这条线,可以同时对触摸屏和PLC编程调试,只要一个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维纶的屏,没有穿透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维纶的屏

网友B:
那选型时最好选Q00UCPU,一个232编程口连触摸屏,一个USB口编程调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选型时最好选Q00UCPU,一个232编程口连触摸屏,一个USB口编程调试。
价格还稍微便宜,运算速度更快,你为什么不选用Q00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