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程序比较

楼主(2015-06-05):
我想将我电脑里的文档程序与PLC的程序作比较,看是否一致,在软件里如何操作?永宏PLC。

网友A:
两套程序都是用永宏PLC写的吗?

网友B:
永宏的没有这功能!

网友C:
不知道永宏的怎么转,我知道三菱的可以自动转换,永宏三菱指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