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PLC更换

楼主(2015-06-05):
一台冲床用的是永宏FB-40MA的PLC,现在坏了,工作不正常。但程序能上载。现在我手头上有FBE-40MA的PLC。我想将FB-40MA里的程序下载到FBE-40MA里,请问能行吗?需要注意更改些什么?

谢谢了。

两者的输出点排列不一致。

网友A:
最好咨询一下厂家,了解好这2个PLC是否兼容。

网友B:
原冲床使用的PLC是哪里损坏了呢?能上载程序,说明PLC通电CPU电路一切正常,是IO端口损坏了吗?

网友C:
可能有些指令会无效!查看手册

网友D:
换之前做好备份
建议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E:
估计不行吧

网友F:
把上载的程序按照新PLC的要求改动一下。

网友G:
小白的话,建议直接换用同类型

网友H:
都是古老的plc了。程序应该问题不大
看看输入输出点的情况

网友I:
呵呵;停产了N年,同款上哪找;

网友J:
两者的输出点排列不一致。
那无所谓,关键是公用点电压一样不

网友K:
不同型号的,你要清楚差别在哪。

网友L:
看点  修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G:
咨询生产厂家,这个人家专业

网友M:
不同型号换,最好还是了解下PLC的功能,指令是否一样。要不直接问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