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一台西门子S7-200N输入端口一器件看标示型号是A204V;四脚。看结构好像是光电耦合,但不知是哪个厂家的,替换型号是什么,特求助。谢谢                    1401

网友A:
3H3 ,724P281都可以。

网友B:
avago的 ACPL-214
输入是交流的吗?

网友C:
西门子PLC S7-200CN 销售商,触摸屏,变频器销售商。有需要的朋友,qq:1552147303,可以咨询我。

网友D:
这个是高速的吧?

楼主:
从现场使用情况,是错误的输入了高压220VAC造成的损坏,实际应该输入的是12VDC.谢谢一楼与二楼的朋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弄明白西门子的那只光耦的参数。你有吗?谢谢提供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