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国产板式三菱自带模拟量输出的通道地址是那一个啊?有那位高手知道啊

网友A:
国产板式仿三菱的PLC,其自带模拟量的地址由厂家自行定义,你必须咨询厂家。
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定义,具体的要看是哪生产的,你可试一下:D8250-D8253,或者:D8030-D8033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板式仿三菱的PLC,其自带模拟量的地址由厂家自行定义,你必须咨询厂家。
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定义,具体的要看是哪生产的,你可试一下:D8250-D8253,或者:D8030-D8033
祝你好运!
D8030是信号输入通道,我就是找不到输出地址

楼主:
D8030是信号输入地址,我就是找不到输出地址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是否仅有模拟输入,没有模拟输出?

网友B:
 国产板,参差不齐,浑水摸鱼的很多,基本抄来抄去,选到好用的,给兄弟们言一声。

网友C:
呵呵;山寨的东西,你还是找你的供应商或生产商比较靠谱一些;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用,以前用欧姆龙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