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谁知道这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5-06-05):
外国设备图纸,SOL是电磁阀,上面并着个SUP,这个SUP是什么意思?supply?

网友A:
sup 是不是辅助点

网友B:
说不好,象是肖磁管。

网友C:
是不是带副调整?
不过好象M也有,M代表什么?

网友D:
感觉好像是lc震荡回路吧

网友E:
续流管或者阻容器

网友F:
可能是起续流做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辅助点在外国统称是AUX

网友G:
看不懂这图纸呀

网友H:
是不是保护之类的

网友I:
指示灯或仪表吧

网友J:
感觉5楼对,整个图纸不止电磁阀有,保护线圈的吧,看老外设备线圈上做保护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