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富士5000g11两台釆用485通讯,被人动了手脚,现通过触摸屏能启动但始终无运行频率,也无电流输出,有经验师傅能否告之如何解决?

网友A:
频率控制方式,自己去看看

楼主:
方式是正确的

网友A:
程序中看吧

网友B:
通过触摸屏能启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变频能运行只是没有频率和电流,你没有设置运行频率。

网友C:
无运行频率当然就无电流了,你线试试 按钮启动停止看看有无输出就知道是屏的问题 plc 的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了。排除一下。

网友D:
看看是怎么控制的吧

网友E: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楼主:
通过触屏启动,变频器的正转指示灯亮,但是无论输入触屏什么数字,变频器显示始终为零,前提是这人只是对变频器动了手脚

楼主:
最高频率,上限频率,运行方式,变频器站号,485通讯方式都一一检查无误,改成本机键启动故障依旧,不知道还要检查哪些项目?

网友F:
通过触摸屏能启动,是不是有启动指令,但是触摸屏数据无法传送给变频器呢!问题可能处在触摸屏到plc的数据传送

楼主:
那么要调变频器哪个参数才能使数椐接收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