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1报OCA

楼主(2015-06-05):
施耐德ATV21报OCA,启动时报OCA,看说明书为起动时电枢过电流。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拆开变频输出线,启动变频,如果不报警检查电机和电机线。

网友B:
可以先按二楼的方法试下,一般如果是变频器有问题,拆了线之后还是会跳的。变频器跳OCA过电流一般是驱动或者电流检测有问题的。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扫我头像。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