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请教大家,我用打印机USB线与富士NP1PM-48E PLC连接怎么连不上,线插上跳出安装驱动,安装了在设备管理器上的这个接口还是打着问号,是不是我的XP86位系统装不上驱动,不知能不能用网线连的,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我用打印机USB线与富士NP1PM-48E PLC连接怎么连不上,线插上跳出安装驱动,安装了在设备管理器上的这个接口还是打着问号,是不是我的XP86位系统装不上驱动,不知能不能用网线连的,求指教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楼主:
我的软件版本是3.5.0,就是驱动手动查找到软件里的uSB驱动XP64就是装不上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软件版本是3.5.0,就是驱动手动查找到软件里的uSB驱动XP64就是装不上不知是什么原因

你需要将你的软件升级至3.6.4.8以上,你可以去富士日本官网的FE Library中免费注册一个用户下载目前最新的版本3.6.6来升级。

升级请注意:新版本采用全新架构,因此如果使用新版本打开你现有程序后,将无法在老版本上再次读取的,因此使用前请注意备份你的程序。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我去下载新版试试,如有问题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