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250kw鼓风机,用AB753变频器控制,正常运行半个月突然跳停,变频器报故障代码13(到地线的电流路径大于变频器额定值的25%;是可重置故障)。检查外部电缆、电机绝缘,接线端子,电抗器,变频器参数都没有问题,重新启动后正常运行10分钟后,再次跳停,变频器还是报13,求助啊!!!

网友A:
楼主哪里的吖?

网友B:
要观察启动电流多少,测三相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C:
两种可能的情况,第一,变频器误报接地故障,是内部的传感器检测回路出了问题;第二,就是外部对地有漏电。用高压摇表测对地绝缘。用高压的。测试时,去掉变频器输出连接。

网友D:
我可以维修噢!这几天在搞俩天700S的。一台已修复,一台待修,软件及备件齐全表情联系我吧

网友E:
环境差的话 多半是变频器问题  做维修的基本的可以修 在附近找一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楼主,现在问题基本查出来了,整个系统是3相4线制,没有专门的接地点,而且供电系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漏电流,正常情况下,漏电流都会从接地点导入大地;但是当接地系统有问题时或者系统谐波累计叠加达到一定值时,接地电流就会通过系统阻抗最小的设备流入大地,所以这台变频器就经常跳

网友C:
回复 楼主:
ok,点赞这个总结和分析。非常好。而且具有共享价值。

网友F:
电机过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