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物体移动

楼主(2015-06-06):
皮带上面的货要斜线向上移动  怎么做

网友A:
这样子吗  画几个图啊 连续起来能像动的样子就好

或者做一个皮带  用另一个箱子 放在几个不同位置   用程序控制出现频率

网友B(2015-07-13):
楼上说的对,多几个图像,在不同的时刻让他们在合适的位置隐含和出现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用脚本,编辑控件的移动速度和目标位置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