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大神们,螺杆空压机风冷改成水冷,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啊,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5-06-06):
现在的有问题是,我把水冷换热器窜接上空压机,油经过风冷散热器,然后出来经过水冷换热器,然后出来经过油过滤器,然后到机头,为什么我的油气罐里的油没有了,全部到水冷换热器里面去了,也就是油没有循环,请做过的朋友知道下,屌丝在这里万分感谢,请见图片

网友A:
加了水冷要补充空压油的,空压油液位还看不看得到?
【方案】
台达变频器、编码器在自动分条机上成功应用

网友B:
你补充了多少油?油位是否正常?油位不够不可能循环。
【方案】
英威腾DB100伺服系统在模切机上的应用

楼主:
看不到了,是这个原因就造成没有循环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到了,是这个原因就造成没有循环了吗
油都跑到水冷器里去了,没油了还怎么循环?
【方案】
CC-Link | 利用TSN 实现机器到机器的实时通信

网友A:
水冷器、多加的管路可以装多少油就要加多少油
【方案】
智见医疗 | 华北工控的AI医学影像诊断系统专用嵌入式计算机产品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的水冷却器和储油罐的要有一定的高度差吗,油是从冷却器下进上去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A:
关键是空压油要足够才能达到循环冷却的条件,看图片位置没什么影响。
【方案】
电磁干扰与焊接火花的考验——电感式传感器的应用

网友B:
机头是抽油的,不能空,风冷不用吗?水冷用水量大,要装水压报警。
【方案】
菱机妙用 | 原点回归&轨迹控制,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来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热量效果不好,温度100°了,

网友C:
增加了换热器变向的油减少
增加换热器管道阻力大了
循环不起来了 循环油泵要考虑!

网友B:
水冷却器和储油罐不能太高,否则存的油不多,不利于散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增加了换热器变向的油减少
增加换热器管道阻力大了
循环不起来了 循环油泵要考虑!
管路越简单越短越好,循环油泵就不用加了吧。空压油本身就是靠泵头自循环,还有水冷器的水散热也很关键,不配上散热塔怎么能有效降温?靠自来水是行不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量效果不好,温度100°了,
建好散热塔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量效果不好,温度100°了,
建好散热塔没有?
热水打算利用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量效果不好,温度100°了,
建好散热塔没有?
热水打算利用起来,
确定能完全利用?不能完全利用纯粹就没用了。
我们厂也是空压机热水回收给宿舍员工冲凉,问题是夏天谁愿意用热水冲,冬天还用得多点。然后热水储水罐内温度80多度,往大储水池灌又会增高整体自来水温度,对生产线又造成影响。现在的情况就是个鸡肋,空压机整天高温100度,甚至有个别机台还超温报警。所以既然想回收热量,也要有两手准备,加个散热塔,热水用不完的时候用散热塔散热,不至于空压机超温。
做什么改善的前提都是不影响机台原有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量效果不好,温度100°了,
建好散热塔没有?
热水打算利用起来,
确定能完全利用?不能完全利用纯粹就没用了。
我们厂也是空压机热水回收给宿舍员工冲凉,问题是夏天谁愿意用热水冲,冬天还用得多点。然后热水储水罐内温度80多度,往大储水池灌又会增高整体自来水温度,对生产线又造成影响。现在的情况就是个鸡肋,空压机整天高温100度,甚至有个别机台还超温报警。所以既然想回收热量,也要有两手准备,加个散热塔,热水用不完的时候用散热塔散热,不至于空压机超温。
做什么改善的前提都是不影响机台原有性能。
前辈,空压机是30KW的,现在配了一个3个立方的水塔,用一个3立方每小时的水泵循环,公司宿舍屋顶有个5立方的水塔,夏天不用的话,给厨房洗涤用吧,利用空压机的余热回收,怎么着把一个3立方的水塔加温到60,也要几个小时,刚好给厨房洗碗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量效果不好,温度100°了,
建好散热塔没有?
热水打算利用起来,
确定能完全利用?不能完全利用纯粹就没用了。
我们厂也是空压机热水回收给宿舍员工冲凉,问题是夏天谁愿意用热水冲,冬天还用得多点。然后热水储水罐内温度80多度,往大储水池灌又会增高整体自来水温度,对生产线又造成影响。现在的情况就是个鸡肋,空压机整天高温100度,甚至有个别机台还超温报警。所以既然想回收热量,也要有两手准备,加个散热塔,热水用不完的时候用散热塔散热,不至于空压机超温。
做什么改善的前提都是不影响机台原有性能。
前辈,空压机是30KW的,现在配了一个3个立方的水塔,用一个3立方每小时的水泵循环,公司宿舍屋顶有个5立方的水塔,夏天不用的话,给厨房洗涤用吧,利用空压机的余热回收,怎么着把一个3立方的水塔加温到60,也要几个小时,刚好给厨房洗碗用,
这样就可以了,加足够油,散热降温不会有问题的了。

网友D:
想法不错,不过我感觉楼主有点胡搞的味道,首先加水冷补充油是肯定的,高度没问题,但是加循环油泵的建议就别采纳了,这个你看看空压机原理图应该能明白,再者水冷空压机是有温控阀的,也就是说油温要求不能太低,我记得是好像不低于50度,具体多少忘了,低于那个温度温控阀切断水冷器,直接一根管子循环,你这也没有啊。温度高报警你可以做风道把空压机降温风扇的出风排到室外,降低室内温度,定期换油,油滤,油分,空滤等都是有使用时间的,这玩意省保养的费用不靠谱,短时间没事,时间长了老出毛病的。

网友E:
网上专门做预热利用的公司,不用风冷。泰能达还是别的,可咨询

网友F:
增加了换热器,应该补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