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6):
大家好,请问在梯形图中如何输入浮点型常数,目前知道#是输入十六进制数,&是输入十进制整型数,那么浮点数用什么符号输入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请问在梯形图中如何输入浮点型常数,目前知道#是输入十六进制数,&是输入十进制整型数,那么浮点数用什么符号输入呢,谢谢!

在欧姆龙中的浮点数常数的表示方式为:带有正负号的浮点数,例如:+3.5,必须带有符号,否则会被认为是CIO通道而导致错误。

在欧姆龙中,MOV等数据传输指令并不能将常数移动到数据地址中,不过可以使用折中的方法,即使用浮点数运算指令,如下图:

当然,你也可以从内存中直接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