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6-06):
据说fx1n,2n厂家已停产了,可网上还是有大量销售此类plc的,说是百分百原装假一罚百。前几天我询问卖家:这个价钱恐怕买不到原装吧?回答说:是的

我的问题是:国产(或高仿)跟原装的内部CPU是不是同一型号,还是除了外壳商标以外?希望用过的朋友给一下参考。

网友A:
编程等各方面一样,就看质量了。

网友B:
呵呵;仿制的,慎用;

网友C:
仿的还是少用

网友D:
玩玩还是可以的,用在设备上就要慎重

网友E:
仿的质量是有差异的
说不准有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

网友F:
性能可能没有原装那么稳定,不过国内山寨市场还是满大的

网友G:
呵呵,仿制的有点时候真不太好用,有一次买了个1n的,发脉冲有问题,一样的程序输入进去,电机动作就不行,后来又买了个正品的换上去就没事了,

网友H:
我们曾经也买到过一批仿的FX2N,输出点是不是又坏一点,现在这批都快换完了,才半年多

网友I:
直接换用FX3U、FX3GA

网友J:
FX3GA  3U的很多的。

网友K:
去看看禾川的东西。

网友L:
防的里面那些元器件不可能全部完全一样的,质量肯定不能和原装的比
另外除了防的,还有翻新的,这个也要注意。

网友M:
如果就是简单的控制,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复杂的程序慎用,

楼主:
汇集大家的意见可以简单地得出两点∶一,硬件存在差异。与远装比只会低不会高。二,系统软件不同,有可能存在Bug,导致运行中出现异常。
再次谢谢各位同仁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