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6):
开关电源上,两个二极管烧了,手上没有专业画图工具,简单的用画板画了下,谁知道那两个二极管大概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A:
这两个应该用的是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B:
用1N4148试试吧。

网友C:
一般用1N4148.

网友D:
稳压管是接在触发的

网友E:
画图纸,十字点没有点标示不连接,丁字点是连接,原理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你这个换了,目前试机正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