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6):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无线控制伺服的?比如用电脑无线控制伺服?

网友A:
我们是通过无线AP基站来实现的网络通讯,再来控制的。

如果距离近的话可以选择遥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需要买什么模块吗?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
这个听起来好高大的样子,没弄过,期待答案学习

网友C:
是个人需要吗,还是只是个话题?

网友D:
我们车间一条齿轮加工自动线,机械手就是使用无线控制,触摸屏和驱动器用的是施耐德的。

网友A:
现在好多无线厂家的,楼主可以去搜搜,就连淘宝上都有卖。

不好意思内部的图纸,公司不允许外漏的。

网友E:
遥控器无线控制伺服驱动系统,楼主打算使用无线功能实现什么控制目的?
如果说只是简单的开关量控制,购买一个千吧块钱的工业用6位遥控器和接收器即可,就是工厂行车上使用的无线遥控系统。
如果是现实复杂的遥控控制,比如传输伺服系统的运动数据,移动距离等等,需要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的传输系统并添加无线网络发射与接受装置,该系统成本昂贵,并且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