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5-06-06):
我这有一台富士变频器 型号 PRN3.7G1S-4C   本设备因更换品种停了三天 再开时变频器RUN  运行指示灯会亮  面板不显示频率  电机不转  对调变频器故障随着走 本变频器用的接线端子  DX+  DX-  SD  数据收发 RS-485通信端口    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给与技术支持

网友A:
你先试一下面板或端子给定是否正常?

楼主:
我这有一台富士变频器 型号 PRN3.7G1S-4C   本设备因更换品种停了三天 再开时变频器RUN  运行指示灯会亮  面板显示四横杠  电机不转  对调变频器故障随着走 本变频器用的接线端子  DX+  DX-  SD  数据收发 RS-485通信端口    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给与技术支持

楼主:
我这有一台富士变频器 型号 FRN3.7G1S-4C   本设备因更换品种停了三天 再开时变频器RUN  运行指示灯会亮  面板显示四横杠  电机不转  对调变频器故障随着走 本变频器用的接线端子  DX+  DX-  SD  数据收发 RS-485通信端口    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给与技术支持

网友B:
外部启动还是面板启动。要搞清楚,外部启动面板是启动是不运行的,

网友C:
用面板控制试一下,如果运行就是网络控制被人动过参数查下参数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我利用面板操作    面板显示- - - -   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D:
看来你要外发维修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我利用面板操作RUN指示灯会亮   面板显示- - - -   是什么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