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6):
求钢筋调直机电路图(带双延时继电器)

网友A:
楼主找到了 发我一份

网友B:
不好找吧。

网友C:
   因内容相仿,另一个主题“建筑机械电路图”已删除(无回复),其原内容是:
   有哪位朋友有钢筋调直机电路图的(带双延时时间继电器的那种),提供一下啊,万分感谢!

   如果有实物的话,楼主或可通过查线(断电后)画出电路图,可从了解“双延时继电器”的接线图开始;查线时注意保持好原电路,可照相等留存原有情况,并注意安全。
   如若有型号,亦可按型号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