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技术问题

楼主(2015-06-06):
第一次用维纶的屏  按键可以设置密码吗(就是按按键的时候提示输入密码才能跳转画面)

网友A:
可以的吧,记得好像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吧,记得好像做过。
你还记得怎么设置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记得了。

网友B:
先在hmi属性栏设置权限,再在具体按钮启用权限。

网友C:
不需要删除了。

网友D:
就像4楼说的

楼主:
根据你的说明  结果显示这样的

网友D:
这个是提示啊。

选择上面那一行选项 (完成后限制取消) 试试怎么样?

网友E:
呵呵,可以的,按照6楼的方法试一下,目前手头的设备就搞了这样的功能,因为有些参数不能随便让产线的操作员改的,客户就这样要求我们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可以的,按照6楼的方法试一下,目前手头的设备就搞了这样的功能,因为有些参数不能随便让产线的操作员改的,客户就这样要求我们加上去的
那个模式是选择“一般模式”还是“进阶安全模式”

网友F:
先如6楼所设置的一样,然后做一个子画面,把需要输入密码的按钮做成弹出画面按钮,在弹出的画面上做用户和密码输入框。

网友G:
很简单,看说明书解决不了就打客服电话。

网友H:
6楼的很清楚了!
照着整吧!
注意下面的几个选项设置

楼主:
各位能给发个例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样的话  按键就点击不了了  (我是第一次用这软件  有可能是我编辑错误)   能给发个例子吗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发的那个例程能麻烦你再给我发一次吗   万分感谢

网友I:
当然可以,威纶的功能可是非常强大的,专业做屏的,硬件质量也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