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5-06-06):
西门子200PLC,定时器怎样定一年的或更长的,谢谢!

网友A:
估计要使用多级定时器了,一个定完启动另一个继续定时,至少也要十个八个吧。

网友B:
楼主选择用定时器+计数器来做 ,定时器时间到,计数器加1. 定时器再复位重新开始计时,时间到计数器再加1.

只用定时器的话不好做的。

楼主也可以读取时钟来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择用定时器+计数器来做 ,定时器时间到,计数器加1. 定时器再复位重新开始计时,时间到计数器再加1.

只用定时器的话不好做的。

楼主也可以读取时钟来做。
很赞,读取时钟不错

网友D:
注意S7-200的时钟如果没有加电池卡的话,连续不通电10天的话,时钟就会没有了;

网友E:
定时器加计数器。

网友F:
呵呵,定时加计数,60S记一次数就是1分钟,再过60记一次数就是1小时,再过24记一次就是一天。。。
之前三菱的这么记过,效果还不错,当时是为了统计上电时间和每个班运行时间,分了两个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