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解释一下信捷XC2 PLC梯形图

楼主(2015-06-06):
小弟不懂这个,麻烦解释一下每一步的动作,输入和输出动作, 谢谢了

网友A:
全是开关量啊。。
SET RST 没啥啊

网友B:
这个好像不会有人给你一步一步来详细解释,楼主还是学习一下基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也是慢慢来,都要费时间的,不过机器不等人哪,急

网友C:
呵呵,就这么几个指令,楼主稍微用心,看下指令就可以理解了,我也没用过信捷的,但是可以看到出上面的含义,指令就是用到set,rst置位,复位指令,然后就是一些out输出指令,再加上一些定时,x0可能就是手自动切换,y0,y1可能就是两个不同的输出状态,其他就是敞开常闭,上升下降沿和定时器,学习需要时间的,上面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楼主这些都不愿意自己分析一下的话,以后学plc也是个问题

网友D:
找本编程手册看完了先。你这里没有复杂的高级的指令

网友E:
就是直接输出、置位、复位、时间继电器。超级简单呀!
最基础的你看不懂,没得玩了

网友F:
这都看不懂还是请人修好点,以后多学习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