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6):
 厂里在搞节能改,,换的永磁同步电机有用过的吗,,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A:
用了多了去了,现在电梯主机,门机都用这种电机的。节能啊。

楼主:
为什么比以前的电机电流还要大啊 ,,有的地方又非常小 ,,搞不懂

网友B:
我们公司也在换,确实节能,160KW的电机,变频拖动,以前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电流要在130左右,换了以后只有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在换,确实节能,160KW的电机,变频拖动,以前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电流要在130左右,换了以后只有110.
 那是你们电机配的太大了,,

网友C:
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有节能的区别吗?为什么?不太懂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在换,确实节能,160KW的电机,变频拖动,以前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电流要在130左右,换了以后只有110.
 那是你们电机配的太大了,,
同步電機比異步電機節能約6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有节能的区别吗?为什么?不太懂呀。
從材料說明 異步為矽鋼片構成 同步為永久磁鐵 前者需靠電流來產生磁場 產生的"功"也就低於同步
另外在額定轉速下 異步為恒功率 同步則為恒力矩
同步有訊號回饋 異步無回饋

网友C:
异步电机的励磁是无功电流,这个不耗有功呀?

楼主:
同步永磁的是星型接法,,能用三角形接法不?、它的力矩有三角形的大不,,不要带重载就不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