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式求解

楼主(2015-06-06):
求问,上面这种能在1.PLC中计算吗?
                 2.在excel中如何写

网友A:
指数对数运算呀,这么高级的指令,三菱plc没有的吧,

楼主:
其他PLC可以吗,西门子,AB呢

网友B:
功能挺复杂的,要看plc型号指令手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PLC可以吗,西门子,AB呢

只要支持浮点数的PLC就可以了......

楼主:
三菱Q系列,西门子300 西门子400都支持浮点数,能具体讲一下使用什么指令吗,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菱Q系列,西门子300 西门子400都支持浮点数,能具体讲一下使用什么指令吗,谢谢了

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