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7):
4台施耐德变频器ATV71 132KW 时不时的出现“电机短路”,测量模块和电流互感器说硬件没问题,电机绝缘也没问题;自整定也没问题。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时不时的出现“电机短路”与电流有关,观察电流多少?母线电压。

网友B:
把载波频率更改一下,估计会有较大改善甚至根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运行电流都算大,而且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停机后,下次要开机就发现起不来,到变频器哪里一看报“电机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载波频率是什么?我开关频率已经调了很低了。

网友C:
电机电流可能偏大了,

网友A:
你的负载是什么?重载负载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皮带,算重载吧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机质量不好?

网友E:
是不是重载启动呀

网友F:
我以前碰到一台7.5千瓦的,故障现象和搂主描述的一样,最后还是变频器本身故障。

网友G: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H:
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源线有没有问题?我遇到过三菱变频器出线此类报警,就是电源线相间绝缘度降低,更换后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啊,就是很奇怪。如果正常运起来的话,不主动停机,运行一整天都基本不会报故障;就是停机后,下次起动之前会出现的很多。怀疑是在停机过程引起的。如果电机绝缘等外部问题的话,不可还能正常运行那么长时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太可能是绝缘问题,我正常运行起来了,在运行过程中都基本不会出现报故障,反倒是是停机后,再启动出现的。如果是绝缘问题的话,应该是在运行过程中更容易出现报警停机啊。

网友A:
机械是否不灵活,皮带上的物料没有走空就停吗?

网友I(2018-04-24):
你那变频器电机短路故障修好没?传个经验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