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7):
三菱PLC编程求助2个家用墙壁灯开关X0、X1控制1路Y0输出

1,上电后Y0强制OFF;
2,当X0或者X1任意一个动作Y0都能激活。(在上电时不能X0为ON,Y0就是ON,需要强制把置Y0为OFF,直到X0或者X1任意一个动作后,Y0才受X0或者X1的控制)。
3,X0为OFF,Y0为OFF;X0为ON,Y0为ON;
4,X0只要状态为ON时,X1都可以控制Y0,X1的任意动作变化来控制,Y0的开关,可能当X1为ON,Y0为ON,也可能X1
为OFF,Y0为ON;
5,X0为OFF,Y0为OFF,X1动作失效,X1动作只有在X0为ON时才有效。

求PLC程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表达的太复杂

网友B:
真够折腾人的,先列个逻辑表格看一下你的要求有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网友C:
我也没怎么看懂
楼主还是再理一下!

网友D:
用两个双联开关不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E:
这是用来做什么?

楼主:
图中实现了上电后Y0为OFF,就差X0和X1功能没有实现了。
多谢各位高手的指导,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双联开关无法改变上电时后的状态和X1的任意性,因为X0接通Y0就会输出ON,在X0为ON中,X1能在任意开关状态控制Y0的开关,谢谢您

网友F:
非常简单,用fx1n下载试了下,基本是那么回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谢谢
测试结果:X1必须为ON,X0为ON,Y0为ON。X1为OFF,X0为ON,Y0为OFF.
发生停电任何状态下都必须停机Y0=OFF,重新来电也如此。
X0是远程控制,X0为ON,Y0为ON,远程开机。
X1为本地控制,X0为ON,Y0为ON已经开机,X1生效,可以开关机了。这时问题是如果不生产X1本地就关机,还在生产X1就不关机,远程X0不管在不在生产都必须关机;第二天远程开机X0为ON,Y0为ON开机。X1是不固定无方向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一直没整明白

网友G:
控制家用的灯太浪费了吧

网友H:
就是初始化和脉冲信号处理,信号只能用上升沿下降沿动作而已

楼主: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

在下菜鸟,描述的不清楚哈,对不住大家伙了,抱歉

要求是:
停电再来电时,X开关在任何状态下都必须停机Y0=OFF,重新来电也如此。
X0是远程控制,X0为ON,Y0为ON,远程开机。
X1为本地控制,X0为ON,Y0为ON已经开机,同时X1生效,可以控制开关机了。这时问题是如果不生产X1本地就已经关机了,还在生产X1就不关机,由远程X0关机,但是X0远程不管在不在生产都必须关机;第二天又保证X0远程可以开机X0为ON,Y0为ON开机。X1是不固定无方向的;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一直没整明白,辛苦给位,谢谢大家

网友F:
你就不能把给你的梯形图第二行的M2常开改为常闭么?还以为早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I:
3,X0为OFF,Y0为OFF;X0为ON,Y0为ON;
4,X0只要状态为ON时,X1都可以控制Y0,X1的任意动作变化来控制,Y0的开关,可能当X1为ON,Y0为ON,也可能X1
为OFF,Y0为ON

有点绕啊,,X0为ON,Y0为ON,,又要X1都可以控制Y0,X1的任意动作变化来控制,,还要也可能X1
为OFF,Y0为ON,,,
  是不矛盾了啊  ,,
    逻辑又问题吧

网友J:
简化里解,是2个按钮控制1个y0,x0=y0 ,x1在x0=1有效,交替控制y0,开机复位y0.
|-[= K1X0 K1]--P-----[SET Y0]
|-|\X0|--------|Y0|--[RST Y0]
|-|X0|-P-----|X0|----[ALT Y0]
|--   F
|-|M8002|------|Y0|--[RST Y0]

网友K:
综合顶楼和12楼,试理解一下要求:
1. 上电时,不论X0、X1状态如何,Y0均为OFF。
2. 上电后,Y0的首次ON,必须由X0的ON实现——首次只有在X0为ON、Y0为ON后,X1才能起作用。
3. X0具有优先权,X0为ON、则Y0可为ON,X0为OFF、则Y0为OFF。
4. 在X0为ON时,X1动作一次,Y0的状态反转。

不知“动作”二字的含义,是由断到通、由通到断都算“动作”,还是只有由断到通算“动作”;
按所述,则应当是前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K:
X0  X1都是拨动开关(和家用墙壁开关原理一样),向上按下接通,向下按下断开,2个开关都已经加继电器

网友L:
很简单的要求被你说成这样,好累

网友L:
回复 楼主:
需要那么复杂麽,就用两个常开与两个常闭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