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电池备份的问题

楼主(2015-06-07):
小弟不才,有点CP1E电池备份DM区数据的问题,CP1E软件操作手册上说“如果断电时间超出了内置电容器的后备时间(E 型CPU 单元为50 小时,不带电池的N/NA 型CPU 单元为40 小时),DM 区(D) 的内容将变得不稳定。”
1.现在我拿了一个已经很久没有通电的PLC(不带电池的CP1E-N40),至少1周未通电,然后我通电后,发现DM区域中有数据(PLC中现存的程序中没有给DM赋值的程序),请问各位,为什么DM区域中的数据还存在。
2.我将PLC的内存进行了清除,程序删除,重新写入下列程序LD 0.00
                                                    MOV #1010 D0
  下载到PLC,然后强制0.00端口,这样就给DO赋值了#1010,断电三天后,连接电脑,发现D0还是#1010。
问题:还是说PLC不带电池,DM区域数据会消失或变得不稳定的说法我理解错了。

谢谢各位,麻烦帮我回答下。

网友A:
没理解错,40,50小时不代表就一定丢数据,也可能5天甚至30天才丢数据,只是提示你在设计系统时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明白了,谢谢

网友B:
人家说的是保证值,也就是在说明书指定时间数据保存是确实有效的,以后就只能随机了

网友C:
plc可能还有一个0.47F的大电容,容量变小,时间会变短。

网友D:
这PLC的程序好像是可以保持很久